驱动板上一个小元件烧了

楼主(2010-01-06):
一台联想19宽的显示器 驱动板上的一个贴片三极管样的东西烧了
上面标了好像是"A1EE 1K"  其中那个1K是竖着的
找不到参数 不知用什么可以替换  哪位有空请指点一下 谢谢了先

网友:
这个的提问谁也帮不了你,,,,要说明在什么电路中的什么部位,,,上个图等

网友:
屏供电的管子坏了.

查一下屏有没有坏.

网友:
就是个普通的开关管,到处都可以找到  不接也可以,直接短路左边脚和中间脚就可以了   ,这种问题应该是屏有问题引起的,多检查屏吧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板子,Q8是A1YB,检查一下屏有没有坏

网友:
直接短接了Q8左边脚和中间脚
通电   屏幕还是一片白色偏红 翻开屏电路板发现有个东东好像烧坏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屏电路板上一个电感和电容也烧了 更换后正常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是控制屏供电的管子,,或是它的前级的管子,,,,,供电的管子是场管P沟道,前面的管子是NPN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