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老问题新修。思路不清晰了

楼主(2010-01-06):
一台T40拿来的时候不能开机。待机都正常。3.3  5  1.2 1.8V 都正常。开机电压3.3也正常。
按下开关电流回到0.再测无任务待机电压了。
在无待机的情况下测了待机条件。1631主供电有16V 23没电压。转过来测TB62501 16V供电有。43 44角没3.3 42角的24电压为0
以为找到问题了。把TB62501换了一个。上电还是一样。触发就无待机。
以为后级的短路。仔细量了下。各电压的阻值都正常。
无意间听客户说原来就有此故障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我就把H8 PMH4给加焊了一下。一试可以开机了。装机测试2小时没问题。客户取回家用了两天。又拿来了。
一看故障和原来一样。再加焊。不行。换掉H8 PMH4 还是不行。1631换掉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教下大侠们。TB62501的24V电压要什么条件。他没有的话待机肯定是没有。在维修的时候这个角是不是为重点。
我该怎么去检测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触发保护  后级有短路保护了  还查这个  其他的是表面现象 不要被迷惑了

网友:
主要PM芯片保护了   仔细检查TB62501  H8  PM 有无空焊连焊,  注意周边的电容 ,  再者保护的时候你测没测试59脚输出是否正常, 不行就是南桥空焊了 。( 你说的42脚24V   我没把它作为关键测试点 ,不太清楚)。

网友:
你测下3V  5V后继MOS管 对地阻值   1楼说的也又可能 ,不过之前你修好了用了2天没问题 后继短路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既然发现38脚24V不对就以此为突破口嘛。VINT16已经有了,36、37、38脚就连着三个电容和三个二极管,检查一下是否损坏。另外注意55脚,是主板温度检测引脚。

网友:
好好检查IO工作条件!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有电压 不正常 保护了
你仔细去检测电压 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我是小白~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LZ 的机器好了吗?

网友:
H8S带程序吧?请问从哪里得到此芯片?

网友:
楼主,耐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