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是什么内存,求救大虾们,怎么代换

楼主(2010-01-06):
首先拜谢观看此贴的大虾与兄弟们。

   小弟有台 NEC VY11F/GL-R 本本, 安装XP TABLE PC 系统的时候 出现蓝屏 0x0000007B 文件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卷标语法错误。 标准的内存蓝屏

可以确定内存,这是板载内存 512 正反两面各4颗

  0536           2-2
                      MT                 46V32M16
                      TG                      - 6T   C

小弟以为是不是虚焊了,就加焊了头尾各4颗,结果点不亮了,现在只能先换掉内存颗粒,但是不知道这个什么内存,这个内存颗粒是不是成对的? 这主板不够2毫米厚(目测是1毫米多以点点)。 所以不敢乱动, 小弟照得不好,有需要再照

请各位大虾给小弟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因为小弟是做本本批发的,手上不少稀奇古怪的本本,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我QQ 67885121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找一条台机好的512M内存(100元),拆了颗粒,焊到你的本上,注意不能虚焊和被助焊剂弄脏,颗粒选 32M*16BIT的。祝你好运。

网友:
那请教斑竹,我能换成1G的内存的吗? 。是不是找MT的1G SPD 刷,是不是要找 64M= 16 * 16 *4的呢

网友:
MT46V64M16  这个能否代换成 1G板载 ,有这方面的SDF吗?

网友:
已解。VY11F  是硬盘读取错误, 做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