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754不跑码

楼主(2010-01-06):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磐正754的主板,具体型号忘记了拿过来说是点不亮。接受后直接上U通电一看是不跑码,量了三大核心电压都正常打波形也有波形跳变,证明跑CPU单枚跑完。首先就试着按压CPU座、北桥、南桥。按压U座子和北桥的时候没反应,当按到南桥的时候跑C1了,嘿嘿,心里的那个高兴啊,就直接拿到返修台上加焊,加完后还是不跑码涛声依旧。这时候郁闷了,叫客户留下电话先走有结果了打电话叫他来拿版。后想莫非南桥没加焊好?可VIA的83627R的南桥一般很少空焊啊,要么就是坏了。想到这里就直接找了个从板上拆下来的桥换上后在通电还是不跑码,诊断卡上显示00,这时又郁闷了,莫非不是南桥坏了,还是换上去的是个坏的。随后又试着按压南桥,呵呵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以跑到C1了,说明南桥做好了。想到BIOS是不是有问题呢?可后来一想如果有问题那上内存也不会跑到显示啊?BIOS应该是没问题的,又想I/O莫非有问题?一看I/O是华邦的83687这I/O我这里没料。最后还是又想到可能还是南桥,于是乎又取下来换了一个,哎.......
结果还是涛声依旧和以前一样按压南桥就可以跑到显示了,怎么想怎么郁闷。今天客户自己打了两次电话来问搞好没,只好郁闷的说还没搞好啊,搞好的机率不大啊。客户也就说那搞不好打电话给我,到时候直接换板吧。随后又接着研究了下,实在没思路了就放一边了。到了中午了,实在无聊就又拿在手上点了几次,对自己说在看看吧,后来又忘着南桥望着BIOS,看着BIOS是有个座子又想南桥和BIOS离的这么近,要是BIOS的座子接触不良按压南桥肯定也会影响的。于是乎二话不说就先把BIOS的座子吹下来直接把BIOS焊接在主板上,结果在一通电,嘿嘿......直接跑到内存了C1,断电直接上内存显卡,结果还真显示了。心里那个高兴啊~~~~
  随后直接马上打电话给客户,客户一开口就说是否板子搞不好了要换啊,当时就直接跟客户说板子修好了可以过来拿了。客户一听那高兴啊立马说好好好,我马上过来拿。   最后想想,没想到归根到底就是BIOS座子接触不好导致不跑码!

网友:
应该先搞简单的虚焊啊,(u座,桥,bios座)都易虚焊,应先搞bios座啊,有点麻烦,走弯路了!!

网友:
当换了南桥还没好的时候 就应该怀疑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0-04-07):
呵呵 证明了你的换桥技术还是不错的!! 学习

网友:
主板虚焊的还真不少

网友:
这种问题总是把人搞得很郁闷  呵呵

网友:
现在都是虚焊啊

网友(2010-05-08):
嗯  这种故障很少啊   一般这样的情况我们新手很少观察啊 呵呵

网友:
是啊   我觉得不跑码的板子好难修哦  特别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下,有时候都没思路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