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机的vt8235替换这款本本的vt8235可以吗?

楼主(2010-01-06):
神舟A250T本本,如图:
这款机器用的应该是台式机的配件。用同型号的台机南桥来替换这款机器的VT8235南桥应该没问题吧?
window
台式机

网友:
肯定行的.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 这样的机器用的都是台式机的料

网友:
型号对就可以!反正神舟的好多都用台式的料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