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的原件代换问题

楼主(2010-01-06):
865的DELL主板   不加电  是南桥坏了  还有一个F9952的八脚芯片烧坏了  是个双MOS管    我用4505代换不好使
现在用该件可以点亮   代换的不行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F9952用什么代换   现在虽然亮了  但是我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现在还不知道稳步稳定呢  求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这个不好找,  1 2 7 8脚是一个N沟道MOS管    4567脚是一个P沟道MOS管  只要内部结构一致就可以代换。比较少见。

网友:
我用4501代换过也不好使  这个也是N和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