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cpu主供电对地阻值

楼主(2010-01-06):
打阻值法:测cpu主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电源接口是否有短路?
           我怎么测(我的笔怎么放),谢谢大家帮我一下,电路我会跑的,我就是太死板了 ,谢谢大家帮我一下

网友:
主供电,打电感对地阻值就可以

网友:
CPU边上的大线圈。阻值不大,只有几十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上管S极或下管的D极,CPU座旁的成排的线圈,滤波电容,都是测Vcore的位置。数字表红点地黑笔测。

不上U对地值应该有几百,上了真U后阻值是很小的

网友:
测量短路 而已不用那么 复杂  黑表笔接地 就是板子边上例如(USB。键盘口之类) 红表笔接12V黄线的那个阵脚   表打到蜂鸣档  响就是短路  虽然简单但是这个方法不全面  但是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