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开机后关机

楼主(2010-01-06):
三星X10机器,南桥,北桥,CPU都从新做过,现在机器安装好后只要不是大幅度移动都没有问题,只要大幅度移动就自动关机,关机后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有人说这是主板变形现在没有头绪,有人可以帮帮我吗是主板变形还是其它地方不对,

网友:
主板变形应该是一方面,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某一部分线路的覆铜板在焊接时出现裂纹导致,可以用测阻值的方法测试曾经焊接过的线路板部分,尤其是活动范围大的地方居多,仔细查找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是你锁CPU 螺丝下面哪儿出了问题。螺丝已经把PCB板旋掉皮了。仔细看看就会知道了.

网友:
主板变形就意味着线路走现有断线或者是接触不良,动的地方比较多很难判断是哪里出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主板肯定严重变形 听楼主所说 上手术台应该很多次了 具体你压到哪个部位可以大幅度移动不关机的仔细查查

网友:
CPU 不是螺丝是BGA 的

网友:
能开机移动断电,你试着压某个地方,看看压那部分断

网友:
用手压压一些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