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UK913显示器, 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0-01-06):
清华同方UK913显示器,武汉唯冠代工。
检查时3无,判断电源板坏。见下图,一体板。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att ...
引用 网友A:

网友:
清华同方UK913,电源板.203D6
开始故障无输出,203D6的8脚电压16.6V
拆掉连接6脚的一个贴片三极管.
电源有5V12V输出,但是电压不稳,有跳变
5V在4.8-5.2间来回波动.
能听到轻微啪啪声,频率1秒左右,
并且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开关管两侧电压,每次有啪的声音时,万用表也会发出吱的一声。
个人判断应该是电源间歇震荡时,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连接显示器控制板,指示灯常亮,不受按钮控制。并且在无视频信号时,几秒应转为黄灯,可现在绿灯常亮。

描述的够不够详细啊,

各位高手帮忙出主意啊?

网友:
你把(拆掉连接6脚的一个贴片三极管.)用原值的补上,看看,电压是否正常,有的板子电压是跳变的,但是用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