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有水波纹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检修

楼主(2010-01-06):
液晶显示器开机有水波纹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检修

网友:
电源供电滤波不好,

网友:
电源供电电压是否稳定,输出换容量大的电容

网友:
屏电路的滤波电容不良会不会出现水波纹

网友:
电源供电电压   屏电路的滤波电容不良  屏线

网友:
当然从供电来找故障了

网友:
换电容。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过ACER的显示器,屏上下有波纹,后换电源处的滤波电容,解决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应该OK

网友:
VGA线不好也能造成

网友:
VGA线 接触问题 电源问题 等

网友:
信号线 电源

网友:
最大那个电容…

网友:
是滤波电容坏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上的小电解的问题,(前提是没有明显爆电容的)

网友:
综合一下子就 差不多了吧
  你们说得也不错

网友:
灯管会不会造成?

网友:
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比较多,VGA信号若或者受干扰,驱动板受干扰,还有屏,我认为驱动板的问题多些,如果驱动板上有个大稳压管的话,那就弄一个几百微法的电容并上去,耐压一般大于12伏,就不知是什么牌子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