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BIT.BH-7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1-06):
升技ABIT.BH-71主板上假U按开机显示NO-CPU 测各点电压正常。U 1.4   内存2.5    N/B 1.5  复位正常.上真U(U是好的) 开机显示NO-CPU 复位灯亮.U电压为OV.其他正常.不知何故,请教高手..

网友:
如果 VID 和座子都没问题的话 可能是电源IC 或 IO有问题   北桥虚焊的话 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一个u试试啊,可能是不支持这一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