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特别的8500GT显卡-已修复

楼主(2010-01-06):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一块翔升8500GT的显卡 故障为不亮 开机迪 迪迪  报警  供电 正常  无电容异常 风扇转速正常 于是加焊了一下BGA上机测试还是老故障 最后 一招替换显卡BIOS试试 焊上BIOS上直接上机测试 没有装散热风扇 发现正常显示了 以为OK了 心中很高兴 装上散热风扇一试又不亮了 拆下散热风扇就亮 怪了 最后发现 固定散热风扇的BGA后面是块铁片 是不是因为这短路了造成不亮 于是在铁片与BGA之间加了一层纸装上风扇上机试 显卡OK  故障消失  看来维修不止技术高而且还要细心啊  小小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
直接换BIOS,不用写吧,还是真接从好的8500上换的

网友:
什么叫盲修  做我们维修的 只要是能修好 心里就很高兴 又没有专业学习 或培训过 没有专业的进修过  像我们新手 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 想把维修好的成绩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楼上何出此言  你开始就这么厉害吗 不是从新手一点点变高手的吗   唉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很多维修人员,都更本没有受过系统专业的学习,一般都是有这个兴趣还好,有师傅带,才走上这条路德

网友:
顶楼主,别离他们

网友:
多谢兄弟们  支持

网友:
修显卡是一步步来的,要耳听目睹,没学过就要多到论坛研究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了就是技术`
  顶`````

网友:
那你是bios的事还是片的事

网友:
你应该把bios还原再试试啊

网友:
维修有很多种
目测 手测 鼻测 耳测 还有就是用表测量了
楼主只是用了其中一种
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
什么叫盲修  做我们维修的 只要是能修好 心里就很高兴 又没有专业学习 或培训过 没有专业的进修过  像我们新手 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 想把维修好的成绩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楼上何出此言  你开始就这么 ...
引用 网友A:

我错了

网友(2010-03-24):
不管怎么样修好了就是技术`
  顶``

网友:
4# 杰8866

网友:
什么叫盲修  做我们维修的 只要是能修好 心里就很高兴 又没有专业学习 或培训过 没有专业的进修过  像我们新手 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 想把维修好的成绩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楼上何出此言  你开始就这么 ...
引用 网友A:
  这对话令偶感到十分噶感动...   都是下手之上,上手之下....

网友:
那你最后到底是BIOS问题还是那铁片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我们这种业余的能学会盲修就有很有成就感了

网友:
各有各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