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80S是这么修的吗?

楼主(2010-01-06):
机器:昭阳E280S  板号:E1MB6I6  北桥SIS M661mx , 南桥SIS 963Lua, I/O  PC97551-VPC
故障现象:单用电池开机不通电,裸板上电就自动通电,POST卡有时显:97 或 8D 或8E;电流是一接上电源,有待机电流,大约3钞钟后自动触发直接跑到1.2安左右然后不动,有时也往回掉下来一点点电流,但至少也保持在1安以上。

处理过程:放COMS电》》更换内存》》加焊内存槽》》对北桥做BGA》》加焊过BIOS芯片(但没能重新刷资料)》》更换I/O芯片。
          手压过南北桥和CPU座子都故障依旧,诊断卡上有复位信号。此板在此之前是从来没有拆过的机器。

到现在是没任何思路了,本来就还是学习中。。。对电路确实不太熟。。。。也不知道这样的处理过程有没有错误。。。。
我想请教哈像这种问题最开始本来要从哪里下手查起走啊。。。现在已经到这里了,又该怎么查起走。请不吝赐教!

网友:
大哥们一定要知无不言啊。。。明天一早就去上班了,,就指望你们啦。。在此谢过

网友:
待机多少也没说

网友:
是BIOS资料的事 可以试试

网友:
因为我用的指针的可调电源,待机具体多少也不好读出来,刚接上电源时,指针是显示有一点点电流的。。。我也想过资料呀,可就是找不到这个资料来刷得。。。所以只加焊了一哈BIOS芯片。。。请问楼上的哥有吗?谢谢

网友:
如果说有显卡可是考虑一下,如果集成的那就是北桥了,没做好

网友:
再试一下南桥,我想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
看来这贴都沉了有些日子啦。。。这板还是给大家说哈结果吧。。。第二天我没有修。。因为手里没有这种北桥和BIOS资料。。。叫人送到我师父那里修了。。后来拿过来说修好了。。确实也点亮了。。。看了哈板上的维修痕迹。。。应该是BIOS芯片和北桥都动过,其它地方没看出来有动过的地方。但到底是哪里修好的不得而知。。。。可惜的是在LOGO处就不动了。。也不死机。但就是过不去。。一直停在那里。。
如果还有人看这贴的话。。知道什么原因给小弟说哈。。。。。谢谢

网友:
看来这贴都沉了有些日子啦。。。这板还是给大家说哈结果吧。。。第二天我没有修。。因为手里没有这种北桥和BIOS资料。。。叫人送到我师父那里修了。。后来拿过来说修好了。。确实也点亮了。。。看了哈板上的维修痕迹 ...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的吧  做北桥实际是在做显卡  现在挡LOGO  那要重点考虑下南桥了

网友:
先是做的北桥把  档LOGO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或BIOS的问题 档logo就是还有硬件没检测到

网友:
呵楼上的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