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不对引发的错误

楼主(2010-01-06):
用的是电脑公司特别版9.2的,还原镜像到C分区完成,重启过了windows xp开机画面之后就报错,提示如下:

www.mscode.cc: autohal.exe - 应用程序错误

"0x004366ee" 指令引用的 "0x00000008"内存。该内存不能为 "read",要终止程序单击确定,要调试单击取消. 然后点击确定后重起仍然这样

深度xp精简安装版的系统,第一次安装时死机,后面几次安装正常,驱动可以正常安装!但是下载了个QQ,无论怎么双击都是打不开,试了几个版本都不行,迅雷可以安装,但装完一启动就出错,也没办法使用!
硬盘换过,也是出现一样情况,内存用电脑公司特别版那张碟的微软内存测试工具测过,没问题,也用dos版MemTest测过,也没问题!以上三张碟以前常用,没有问题 重新启动后进BIOS看到时间不对 ,该过后装完系统后 一切正常 !!

网友:
那机的时间快了吧,是不是未来几年的时间,如2013 2016年或更长。

网友:
恩,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像时间提前,比如说到2990年,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搞了我好久,到后来我进入到BIOS去设置的时候,注意到时间不对,重新校队时间后一切都正常。呵呵,不注意还以为是硬盘或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没发现过这种问题 学习了 以后注意 但是时间不对会引起迅雷不能用可能是迅雷的软件检测不符   但是内存报错我就想不同了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时间不对确实会有这种问题。
时间不对装QQ也不过

网友:
看来早晚得有万年虫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2010-02-09):
很有帮助,谢谢楼主,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谢谢分享!想不到时间设置也会引发“血案”!但是什么道理呢?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还没遇到过,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早看到这样的帖子我也少走很多弯路了,现在在知道。曾经来一个ibm的笔记本装系统,用电脑公司9.2的ghost完后重启安装就出错,用深度的就能装上,但是迅雷不能用,一打开就提示内存出错。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客户说内存不好使。后来一个联想的本安装碰到一样的问题,当时我很纳闷。看到这个帖子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