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清楚dell 1525高压板接口定义20针的

楼主(2010-01-06):
型号:dell 1525
故障:暗屏
   客户送修说暗屏,开机一看果然是,想不是高压就是灯管,拆屏测灯管正常,那问题出在高压了,测供电无。查找此线路,发现是主板上的一个电感开路,用铜线接上,供电正常了。上屏开测还是暗屏,晕啊。去借了个新的高压接上去还是一样。现在高压的供电19v有了。地也接了。可就是找不到EN<开启信号>,有哪位知道DELL 20pin高压的定义,EN信号是哪一针脚啊!!!

网友:
没有EN。Dell 的高压板用SM总线传输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版主这问题是出在哪里啊。从哪里下手解决。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找那个,跟从网上找高压板上的芯片的使能脚一样,不如你找一下芯片的pdf

网友:
做好能截张图帮你看看,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还是没法搞定,只好用一通用高压板改装了。从屏上接了个3.3v。美中不足就是开机会先白屏一下才能正常亮机。

网友:
找到芯片的使能信号应该可以找出线路的吧?

网友:
应该是缺个5V控制信号吧

网友(2018-12-07):
买个通用高压条,飞线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