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主板维修 G31 P41 注意啦

楼主(2010-01-06):
1: G31 精英主板 你不给CPU 加风扇 主板能开机 但不亮机器

2:新型主板 内存坏了 会导致 :开机到了 LOGO开机画面   就重启

3:CPU坏了或不支持 会跑  D2 D4不要以为内存 就是CPU 问题

网友:
盱眙桂林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哈哈,我又学到经验了。

盱眙桂林 -10 技术区严禁广告

网友:
上次D5搞了好久
是内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5本来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CPU坏了或不支持 会跑  D2 D4不要以为内存 就是CPU 问题
英特尔也U也会吗?

网友:
现在大部分的G31 , P31  P35, 都支持双核,CPU ,但有个特点, 就是 你上单核CPU 会跑CPU  但不过内存

修了很多都是这样, 还有内存支持的最低频率都是 667。

网友:
很不错的信息  不过像G31这类的板子  应该都在质保期内吧~

网友:
现在的新款主板都改了BIOS源码,还多的代码都不一样。还得多多学习

网友:
1:G31 精英主板 你不给CPU 加风扇 主板能开机 但不亮机器

是不是这板子本来就有点小虚啊

网友:
g31 g41多是3年保修的吧

网友:
另外我碰到INTEL965主板诊断卡是从25开始跑码一直跑到17亮机的,代码和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
CPU不支持或坏,或脚座倒针,还可能跑D0

网友:
像D0 D2 D4的不知道是CPU的。估计要走很多弯路。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可能是老的诊断卡不支持新的主板,跑的代码误导,俺就好几次都觉得莫名其妙。

网友:
G31 精英主板 你不给CPU 加风扇   那是智能板保护功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