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F3600不认盘 特例(已修复)

楼主(2010-01-06):
超锐F3600

852GM +DBM

原始故障: 进豆奶 不开机

      第一:进烤箱 2小时  温度 80度 左右

     第二 :测机 发现电容短路 简单的处理后 正常开机

     第三: 装键盘 硬盘 开机 发现不认硬盘 (噩梦开始了)

不认盘 维修步骤如下:

  1   测试:16根 数据线 直接和南桥相连  阻值正常 1500左右
  2  测试:RST 复位信号线  3.3 电压正常
  3  测试:供电 电压       5V 正常

   4  再上诉情况正常下  刷F3600  BIOS   还是不认盘

  5 取下南桥:测量 南桥与硬盘接口 所以线是不是 通路  检测结果 正常

  6 更换新的南桥  开机测试  还不是没有硬盘

7 然后: 去掉外设(网卡 声卡 .....)  还是没有认到硬盘

8  实在没办法了 进BIOS 设置下  可是装上硬盘 进不去BIOS
    拔掉硬盘 可以进BIOS

   设置好后 再装上 硬盘 居然认到硬盘了  进系统正常

什么原因 我还没明白。奇怪

附件有 F3600 BIOS 可以用
不认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

网友:
运气太好了吧,不过你说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怎么设置的?默认值不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我得向你多学习哈子哦

网友:
后面写得什么东西啊,重置BIOS吗?

网友:
思路学习了,但我很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设置的   是不是还原初始了 ?

网友:
检测不到硬盘你应该先进BIOS的,就会发现问题
个人认为还是硬盘的接头处有干了的糖,接触不良,多插几次就行了

还有再次重申,本论坛严禁灌水,对于灌水的严惩不贷!

网友:
如果是我可能先换硬盘试试了。

网友:
同意12楼观点:
在不认硬盘先进BIOS设置,设置正确的情况下不认盘应先换好的硬盘试

网友:
楼主应该换个硬盘试试,说不定硬盘出问题了,这种无缘无故就好的,用不了多长时间说不定又会重现。期待楼主以后的跟贴。

网友:
浪子说的在理
硬盘接口被污染了
七仔思路相当清晰
不过没换硬盘就动桥,值得商榷!

网友:
LZ出来说说, 为什么要先设置BIOS 再插硬盘才认到, 好像我也遇到一台就是清华同方的, 也不认硬盘, 后来拆完机, 莫名奇妙就好了, 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
F3600拔了CMOS电池,要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才能认硬盘

网友:
先载入默认设置看看,有时会有不错的效果哦

网友:
硬盘出问题会导致不进BIOS,格式化后正常进BIOS,!这是我之前遇到的问题!

网友:
我想楼主应该是换硬盘了,已经把问题定位在主板了之后,才有上面的这些维修的过程。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先进行CMOS放电,之后恢复一下默认值。如果还是认不到,再检测硬件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
硬盘早就换过了  呵呵 我没写出来而已

网友:
同意11楼的想法  应该是接触不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