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X800XL白金版 自检通过 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0-01-06):
铭瑄 X800XL白金版 主机自检可以通过(能听到自检声) 然后是进XP时的声音 都没问题!就是显示器无显示!
换成数字接口 可以闪亮一下 然后就无显示了!
请大家帮助判断一下!!

网友:
偶在线等!

网友:
检查一下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一般是背面五个场管最后一个坏了,可以用10N03换掉

网友:
能否具体些 我是初级入门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