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ice03超怪问题?

楼主(2010-01-06):
客户刚买了5台方正台式机,系统同时装的一样的,5台电脑都只能上内网,其中有一台出现怪异的事情,word和excel有时打的开有时打不开,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直接重装系统,过了3天后又出现这个问题,于是仔细观察,过去看客户的电脑,连续打开10几个excel都正常打开,顾客说这10个文件早上还打不开的,后来点了一个excel文件打不开,结果再点这10多个就全部打不开,

于是把这些文件A共享,其它电脑竟然能打开,正常的电脑上把这些文件复制了一份B放在共享上,有问题的电脑则能打开文件B,重新打开A还是不能打开,于是把这些文件通过其它电脑全复制一遍替换掉不能打开的文件,这样全部文件都能打开了,重启了一下,仍然能全部打开,试了很多次全部能打开...于是回去了,过了2个多小时,顾客打电话说又不能用了.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这种忽好忽坏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干嘛不装07试下呢,何必03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因为客户每台电脑都是03,怕做的文件不兼容,03问题是蛮多的,有次客户word打印,打印很长的文档每次都只出第一张,换了驱动也一样,后来在驱动了调了一下直接打印到打印机就行了,有时候这些问题很难找...

网友:
office重装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