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HIP6301CB发烫正常吗?

楼主(2010-01-07):
一块845板,换了电容,能开机风扇转,但不跑码,显示“----”,测试卡上的复位灯常亮。测CPU场管电有11.8V、1.45V,不知正常否?摸HIP6301CB严重烫手,不能放定。问6301是否坏了?用什么能代换吗?手上的废板都没有6301。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发烫就换一个,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原型号换呀

网友:
6301发烫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一定要换一个
最好用远型号代用

网友:
6301发烫的话肯定是不行,换后再查下后面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