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7):
朋友发来一片旭日150,代码走0F,装不装内存都是这个代码。Insyde BIOS的0F相当于Phoenix BIOS的28,就是指不过内存。我们通常说的不过内存,它实际上大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读SPD,第二段阶段是指在内存里面建立BIOS映射。如果不能建立成功,那么Phoenix BIOS就会当38,而Insyde BIOS则是当05。

既然是读不到SPD,那一般可能比较大的,就是SPD使用的SM总线本身有开短,这里量不到明显开短。旭日150的SPD这一段SM上除了挂内存外,还挂了南桥和时钟,但是这片板的南桥和时钟都已经换过了,北桥也换了,所以就排除掉南桥和时钟了。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北桥内存控制器的相关电路上,结果 发现下面这个电压有问题。原本2V的MVSWINGH没有电压,R324已经开路了。更换R324正常走码。

具体MVSWINGH在内存控制上起什么作用不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Intel的Datasheet。从这个结果上看,北桥也是有可能导致不读SPD的。

网友:
楼主的情况 修台式机主板 碰到很多  因为是碰掉

网友:
厉害,,,分析的这么透彻,这么小的东西你也能查到。如果是我换掉内存还不来的话。。。。就没法了。

网友:
无边老师您分析的很透彻,另外你用的诊断卡POST代码从哪里得到的?

网友:
提醒大家一下,无边师傅提供那个地址的下载文件是要收费的,下一次扣5下载分,刚下过。

网友:
经验思维广泛啊,呵呵,一般很少注意到不知用途的电压,而且又是小东东

以后还是的全方位的检测,看图纸得透彻点;有的没的都可以有!

网友:
好厉害 无边思绪版主 能向你学习学习吗

希望得到你的指教 790040437

网友:
厉害啊.能查出来一个小电阻开路.什么SWIGH...的,不懂啊.版主不仅对供电很了解,对信号也有很深的造谐了吧.
感觉这是信号上的维修了.

网友:
无边老师你的分析太精彩了!这样小的问题可以思路这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无边值得人佩服。

网友:
太深刻了!受教了!

网友:
精品之作。不过内存 cpu-北桥(供电)内存供电(spd)

网友:
功底太深厚了,不是一般的利害呀

网友:
太厉害了 分析的这么厉害
要是我换内存还不好  我直接就去做北桥了
对了 那个代码 还要下  居然还要钱

网友:
无边版主厉害呀!分析的非常透彻。看高手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事!

网友:
无边老师厉害,理论和经验都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修过一台IBM t30也是内存不过,可是没有理论,上电后一个一个测电阻两头的电压,发现相差较大的就拆下再测阻值,一般笔记本的电阻很少上50k的。要上了就认为它开路了,要换一个,如果不知阻值就从大到小的换。

网友:
制造商:仁宝电脑(Compal)
品牌商:联想(Lenovo)
    东芝(Toshiba)
              联宝
制造型号:DCL51
制造代号:LA-1881
版  本: 0.2

网友:
下载分扣几分 不要紧。主要是得到想要的东西啊。学习了很多

网友:
楼主的理论真的不错,细心也是很重要的呀

网友:
果然不出所料。。高手如云那  我以为就我自己呢   哈哈

网友:
无边师傅的帖子就是精华啊

网友(2010-02-14):
我傻时候才能有那么厉害啊

网友:
MVSWINGH是接到北桥的基准电压吗?

网友:
佩服 看来内存不过 加焊排阻也可能解决 台式机主板经排阻常加焊560

网友:
高手 佩服,可MVSWINGH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根据英文理解好像是用来设置信号振幅范围的,swingh是正相峰值电压,swingl是负相限定,具体可在高档示波器上测MAD。

网友:
听你说的很简单但是让自己来查就有点难了啊

网友:
现在高手越来越多了,我有种被淘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