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代盘开SF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2010-01-07):
和 7代一样不?还是和9代那样要在线SF。跑过02后可以不可以断电接独立电源?
电源

网友:
和9代一样,99后必须不断电回写APP。

网友:
OK,谢谢了。8代的比较少接触。
昨晚开了一个250G,今天起来一看4F了,很多流程NLOG。看来要换个LDR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