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引导

楼主(2010-01-07):
昨天接到一块UP945L主板,客户把主机拿过来说没法进系统了,接手开机一看,BIOS自检过,能点亮,心想不是多大的毛病,可是自检过后就不走了。
重启进BIOS,设为光驱引导,放入光盘,开机走到 BOOT  from  cd: 还是停下,光标闪,就是读不了盘。 (BIOS能认出光驱和硬盘)
换接口,数据线....问题依旧....
  再次问客户原来硬盘里有没有系统,客户答,原来用的好好的,不知道啥时候成这毛病了...
  请教高手,我该怎么办.....?

网友:
最好先换一台好的光驱试试,以前遇到过光驱有问题,结果装系统总是出错,找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光驱没读到盘,否则应该有类似 press any key boot from cd...的提示

网友:
换光驱和 光盘吧  boots from CD 就是光驱已经启动 只是光盘上的数据正在读   一般光盘可能性打  不排除光驱损坏

网友:
重刷下BIOS

网友:
我感觉不是光驱的问题,因为之前正常在硬盘引导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刷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