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300GT显卡,VGA口不好使了。

楼主(2010-01-07):
华硕的7300GT显卡,有两个插口的。一个是VGA的插口,一个是DVI的插口。但现在的问题是。插VGA口显示器不亮,插DVI显示器就能点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显卡还没坏。有没有那位高手碰到过这类问题呢。指教我一下。

网友:
此种情况常见,1 是VGA端口的行 场虚焊, 2 是73欧电阻开路,3 是门电路模拟端开路,4 有可能主芯片模拟端无输出。

网友:
怎么搞呢。望高手赐教啊。

网友:
把那个门电路换了看看.不行就是GPU这边的问题了.一般三个RGB不会同时出现开路的.

网友:
对不起,不知道此处不许新手进,包欠,下次见你就不进了,祝你高升!!!

网友:
查下VGA接口是否虚焊
再查VGA接口相关颗粒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试试有好消息第一时间通知。

网友:
呵呵。。。祝你成功。新手。学习了。。

网友:
今天下班之前就修到这样的一个显卡,我是把GPU换了,就可以,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希望高手能够说明这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