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郁闷的故障! 主板电池问题

楼主(2010-01-07):
有一块杂牌板只有拿掉电池才能跑码装上后就不跑
掉电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和南桥有关系 但也不排除实时时钟的晶体 和震荡电容 就是和那个晶体(32.768)两个脚位相连对地的那个. 先换下晶体 然后在换换电容试试 再不好使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