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液晶屏有没有短路

楼主(2010-01-07):
我想学修液晶屏的电路版,但不知怎样判断好坏

网友:
短路用表就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大哥,量哪呀

网友:
哪里有原件,就量哪里呗

网友:
LZ 最好学习一下屏的电路 这样修理起来就会有发现问题

网友:
严重短路的一般用万用表就量的出来,轻微短路的可以用维修电源接屏的供电看电流,一般没信号上去时17寸的在400-700MA左右

网友:
原來測試是這樣的

感謝 武漢天涯浪子
告知簡單的測法

网友:
19宽的电流大是多少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