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G内存改单面怎么改SPD?

楼主(2010-01-07):
1G内存,坏了一个颗粒,颗粒是HY5DU12822BT-D43,双面16颗粒,想改单面512的,请问怎么改SPD?

网友:
不要光问,自己去找找资料。
我忘记了,第5还是第6位,把2,改成1.

网友:
可是现在将单面的插到电脑上根本起动不起来 怎么写啊 希望高手写个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自己在这里找找就会了。我也是这样学的。

网友A:
进入WINDOWS,运行SPDTOOL软件,在SPDTOOL里面,将 NUMBER OF DIMM RANKS 那一项的数值,由3改为2。
先拆颗粒后改数据,直接由好条带也进不了系统:你可以先用好条进行系统,然后在开机状态下,热插入坏内存,再打开软件。注意,千万不可以反插。

网友:
进入WINDOWS,运行SPDTOOL软件,在SPDTOOL里面,将 NUMBER OF DIMM RANKS 那一项的数值,由3改为2。
先拆颗粒后改数据,直接由好条带也进不了系统:你可以先用好条进行系统,然后在开机状态下,热插入坏内存,再打开 ...
引用 网友A:

在开机状态下,热插入坏内存就黑屏了,怎么办 我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你是什么主板?

网友:
V星MS-6791,应该用什么主板?

网友:
玄乎
飘过~

网友:
直接用512M的 SPD写入图内存,当然是开机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V星MS6791 和ASUS845主板我都试过了

网友(2010-02-24):
把vbank改成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