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开机10分钟左右自动断电

楼主(2010-01-07):
主板是845的,现象为开机10分钟后自动断电,电源是我用来试机的是好的,CPU,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CMOS也放电过
现象为开机10分钟左右突然断电,就好像CPU过热保护一样,但是关机后手迅速摸CPU也不烫,CMOS设置中CPU温度也就在36-38度左右,风扇检测为3500-4000转左右,开机后用手摸南北桥,IO,各个芯片以及MOS管都无过热的现象,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断电后能再次开机还是过一段时间就断电,开机到断电之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虚焊
主要查供电吧

网友:
换电源试试,然后查主板的供电

网友:
从开机线路查起。有没 经过什么东西 都换 特别是电容,怕漏电

网友:
看看IO及CPU温度有问题没有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电源,劣质电源会出现功率不够,死机
现象

网友:
换换电源IC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检测供电部分是不是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怎不换个硬盘看卡

网友:
都代换过,就是板子问题了,直接换板,修不了就报废

网友:
10分钟??....
估计是电源!!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供电管不良了?

网友:
如何每次时间都那么精确的话
那就好好研究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场管呢.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