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7):
一个17宽屏,双灯,左边明显没有右边亮,还有左下角有不是很明显的黄斑,是不是左边灯光老化了。左下角黄斑是不是背光板烤糊了?
亮度

网友:
先把二灯管一起 换了。
再看情况了。

网友:
左边和右边不一样,你调下模式看看,我这几台就那样的.

网友:
我先试试换个模式,估计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高压偏低也有这个情况的

网友:
我把两个灯管换了插头,还是老毛病。估计就是左边灯管老化了。高压没有问题,工作正常。

网友:
高压低了,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会出现灯管左右亮度不均匀的现象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你用双灯高压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也应当是四个灯,,,如杂牌的可能是笔记本屏,,,故障可能为高压不够

网友:
俩种情况都有可能,外接灯管试下看看跟原灯管的亮度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一下,如果一样的话那就是高压部分的故障,如果不一样那就是灯管的问题,直接换掉,最好是全换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了一个个的来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有一端温度高,把背光板烤变色了

网友(2010-04-11):
高压不足一般是哪的问题

网友:
好多贴子都是没有回复的就沉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解决了,还是没修成

网友:
灯管老化了 背光板可能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