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0-01-07):
ACER的AL1716显示器通电,屏幕有acer的字样跳出来,几秒种后消失了,就什么也显示也没有了,开关灯由绿色变为橙色了,高压芯片为OZ9910,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其他的都测过了,实在找不出问题了,望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先加焊电感虚汗或者是更换灯管接口旁边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
开关灯由绿色变为橙色,一个可能是没有信号,换台主机试下了

网友:
OZ9910的保护去了 还是不行,关于无信号,换过了,并且接不接VGA线都一样的情况.
故障:通电开关绿色,有ACER字样出来,并且慢慢消失后,开关灯变橙色,当然也是无显示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高压电路板啊,换了不好装,真是麻烦,找点准确坏点,以后也好修点额.

网友:
指示灯变橙,说明未检测到信号。测电源板和驱动板各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