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没的供电,怎么搞?大家一般在什么地方飞线?

楼主(2010-01-07):
风扇没的供电,怎么搞?大家一般在什么地方飞线?

网友:
风扇没有供电,哪就查5V的电压一直往下查,要么就真接找个5V引过来或者USB哪边引个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我直接在电源飞过来。本本的话我在USB飞

网友:
直接把USB的5V飞过来就行`~~我也经常用这样的~`断线懒得去找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以前我随便找了个5V飞上去,点哈就会关机

网友:
从USB的5V飞过来就行了

网友:
台机主板的话就不用飞线了吧,主板上又不止一个风扇插座。不过要关闭bios里的风扇转速检测。

网友:
我们一般是找待机没有而开机后有的3.3V,接上风扇后不会拉低电压的就算OK

网友:
还是从USB供电那边飞过来好点,稳定安全。

网友:
从电源5V处引,市场上好像有卖转接头的

网友:
沿风扇的5V一直往上查,温控旁的5V电容,不能随便接,个别电压拉低后主板会不稳定

网友:
笔记本风扇是温控的,温度没起来是不会转的,也就没供电,多等下看

网友:
在那个控制管之前接就行

网友:
把控制拔出,电源接USB 5V就可以了

网友:
从USB供电飞

网友:
一般从USB飞线再串上一个或两个二极管降低风速

网友:
有这个工夫都修出来了

网友:
还是从USB供电那边飞过来好点

网友:
关键是从USB中接出来的   开机出现风扇错误   在bios中还没有cpu风扇关闭这一项   不知怎么办

网友:
一般在USB口,有时会找到线路部分,一般在风扇附近,有一个小管子,你可以飞线的.

网友:
USB或屏供电处,都可以飞

网友:
用 5V 的電壓通常風扇會轉的很大聲,因跑全速,我的話是找開機後有3V電壓的電容,飛一條線接上,這樣風扇就常轉,也小聲些 ^_^

网友:
搞个开机后出的5V飞过去就行了

网友:
随便找个5V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5V SB

网友:
还是从USB那飞好,我都搞过好几个了

网友:
usb 口的5V

网友:
单从USB供电串个二极管OK!控制脚断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