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761GXM-M V:1.0

楼主(2010-01-07):
手上有一块ECS 761GXM-M V:1.0,故障是开机无显,诊断卡无码,IRDY灯常亮,CPU电压1.12v,其他各处电压正常,那位高手指导一下从那里下手。。谢谢

网友:
对于不开机主板,你查过各处电压正常了,接下来检查时钟、复位,打下cpu上的各点阻值、pci总线的也可以打一下阻值,另外更换bios试试。不开机只能一步步查了。

网友:
你的板应该是南北桥在同一个芯片的吧,压住它试试。

网友:
用手按一按桥试试  有可能是空焊

网友:
桥虚焊,用bga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IRDY灯常亮    8705的IO吧  如果是  IO  损坏的机率很大   测一下BIOS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是5V的 建议更换IO  如果是3.3V供电的芯片建议拆掉IO后开机看一下能不能跑码 还不行再拆网卡芯片   如果有1394芯片的话 首先拆1394芯片

   VIA 与SIS芯片组的板如果BIOS芯片供电是3.3V供电的 拆掉IO不装主板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谢谢 凤城,我现在已经确定是IO(IT8716F-S)的问题了,拆了IO后主板已经点亮,再次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