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9400GT 装不上驱动 ,型号被打磨

楼主(2010-01-07):
用检测工具检测提示未知型号,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核心?是不是要写BIOS呢 ?哪位修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附图

网友:
看楼主的这个显卡品牌好像是海盗卡吧,这个显卡都是假的好像是是老型号改的,装驱动必须用他买显卡时带的

网友:
垃圾卡!1.从列表或指点位置安装2.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还可以换个系统盘试试,不行就一定要原驱动光盘了。

网友:
拆下bios芯片,PCI卡或集成显卡启动,nvflash -c  即知道核心真正型号,或开机后用GPU-Z 看

网友:
没有必要拆 BIOS 芯片!

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5339-1-1.html

网友:
这个  是g72  的

网友:
在网上下个驱动精灵就能识别型号及驱动安装。

网友:
这种卡是假的..你可以下个查型号软件..下对应驱动就可以拉

网友:
驱动精灵这个恐怕装不上,驱动人生可以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里面有个驱动更新,

网友:
告诉你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找随便找个公版驱动,然后不能直接安装需要手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板型只有两种,一种是G72一种是73

网友:
拆下bios芯片,PCI卡或集成显卡启动,nvflash -c  即知道核心真正型号,或开机后用GPU-Z 看
引用 网友A:

不装驱动  ,gpu-z  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