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2222A管(三级管)发热,无复位

楼主(2010-01-07):
我主板这个PN2222A管(三级管)发热,无复位,在南桥附近与门电路HCT14附近,跑电路知如下:E极通过滤波电容到南桥一个贴片电容,电容两端对地为零,拿下电容,还是为零,C极有5V供电,B极有2。3控制电压.现在是E极对地短路>发热是不是南桥内部坏,这个管的作用是作什么的,三极管和电容拿下后测正常,该如何办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测量跟南桥有关的信号   USB IDE阻值 5VSB 3VSB 1.5V 3.3V 阻值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为南桥内部短路所致  应该换下南桥。

网友:
A14 对地正常,USB对地正常,AGP供电管1。5V正常,3.3VSB供电正常,就是那个管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