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PU故障一例

楼主(2010-01-07):
一台LENOVO的联想机器   家悦C1070E  送修来时是检测卡跑C0  于是开始怀疑内存   但内存拔下后也不报警  并且内存供电的2.5V也很正常。开始也没怀疑CPU不工作  。(一般的CPU不工作跑FF)于是 把CPU风扇卸下把CPU拿下来检查一下也没发现问题。重新装上后再试 。一切正常。
      但上到机箱里面后有重复C0故障。于是索性把CPU换掉。此机型的CPU为462结构的2400+   换上的CPU为2500+。结果再试 ,一切正常 。反复几次启动都OK  。使用几天也都没有问题。这种故障一般的 BIOS出问题的时候也见过。

网友:
CPU我见过不少都是蓝屏或者花屏

网友:
兄弟!C0 FF 都是CPU 不工作! C0 很少是内存
462的CPU 坏的多, 跑C1 也可能坏

网友:
可能是U座有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C0是BIOS 坏了,是AM2的主板。

网友:
难道不是桥的问题?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温故知新

网友:
一看462就知道容易燒.多注意462的CPU

网友:
462 的 我这里有一堆坏了的 了哦 基本上一看到是 462 就先换个U  看看

网友:
看到462就想到风扇

网友:
462的cpu容易坏的 co多数是cpu没有作的 座虚汗的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 座子需焊 的居多

网友:
遇到过462u坏过。可是当时没有备用。看来常备点各种型号的U,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462的U散热不好,462的U真的很容易坏,一般跑D0,FF直接换U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