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v3802xt (V3000) 双核独显8400M 花屏

楼主(2010-01-07):
惠普 HPv3802xt 双核独显8400M 花屏,开机正常但是花屏,有谁修过上来说说,是不是屏线有问题还是独显卡有问题,或者是屏幕的问题?
显卡

网友:
换屏试一下 这么花 看看有没有少供电

网友:
如果是我,就接外接看一看,如果也花屏,直接揭开显卡植球再BGA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先看外显正常不?如果还花屏,就重做,如果外显正常,查屏接口,用点屏工具点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考虑屏线。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还会花屏不,如果没,就测屏,换屏线排除…

网友:
先外接 外接花不花都先做做显卡 不行换再换屏线 屏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最大,就算外接正常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还是花屏幕,,那就肯定是显卡,如果不花再换个屏试一下,换屏好了那就是屏,换屏幕还是花,那屏没有问题,再看看屏线,如果屏线是好的,再BGA显卡。

网友:
碰到过是显卡的问题 得换

网友:
版主说的对,有时候外接正常,本上的屏花 还是显卡的问题 外接屏是本机屏不是一个信号源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其实不一定的。外接可以有时也是显卡不行

网友:
首先外接,判断是显卡还是屏线和屏,

网友:
重做显卡就会好的

网友:
重做显卡就会好的。。。。。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一个

网友:
我刚修一台华硕的A3000的也是开机就花的很厉害,结果是加焊显存就好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呵。 显卡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这是显存问题。。。。。

网友:
大家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说完了!
嘻嘻!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给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