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7):
T40 开机掉电 还有点小进液。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08A。按开机键待机电流瞬间调为0.00
把电源重新插拔下,故障可重复。断了电源没量到有短路的地方。SB边上有点进水的痕迹,又有点小短路,
先把SB拆了,把焊盘清干净加电,故障依旧。把重点排查放在1631上。
22脚主供电有的,23脚SHDN有3.3V供电,21有5V 7 28脚信号也有的,9脚2.5V也正常了。
此时有点郁闷了,先冷静下。去做了个BGA。回来后想。应该是负载短路那就应该是小IC击穿那就查1631
上的负载,就先查5V 上的,插上可调电源量后短的负载当量到电感L3后端D32时发现问题了,D32击穿了。换其后待机正常了。可以加电了。
SB装上,拷机一天了没出问题。 是维修新手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请扶正
掉电

网友:
顶一下 LZ思路很清晰! 也没怎么走弯路!这问题多能分析出来不像是新手啊

网友:
还是走了弯路,我先量了3V的负载,没量到问题,然后在量5V负载的。就把量3V的负载给省略了。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维修过程就是排除的过程,只是看你怎么排除了,不过一般先排除BGA封装以外的芯片,再排除BGA封装的芯片,但是现在BGA返修的技术都提高了,也不担心,也无所谓

网友:
楼主好样的!支持你啊

网友:
不错,不像是个新手嘛,LZ太谦虚啦

网友:
兄弟有长进啊 呵呵

网友:
思路没问题就是离修好机器一步之遥了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二极管坏的,,遇到的不多,,,

网友:
在通电的情况下能量出D32击穿吗?应该是在断电以后才能测出来吧。不对的地方指正。

网友:
当然可以量了,因为VDD15在待机的时候就有的。

网友:
后继短路可以强加电找吧。

网友:
VDD15是待机产生的。为后继供电提供一个电件,在没按POWERBTN 以前的电压都要查

网友:
integrity19
D32压降为0说明击穿,是吧?谢谢指导

网友:
赚个分值好下载.顶一个.

网友:
楼主的想法,集中在较大的元件上了,但是没想过,工程量却更大,一般先查BGA封装以外的心片,拆除会省好多功夫,呵呵!

网友:
二极管坏的,笔记本中不多,哎,对笔记本的工作不熟悉,难修阿!

网友:
和我遇到过的问题一模一样,待机也是0.08。看来这可能是个通病,遇到待机0.08的可能就是这个毛病。记得我当时也修了好半天,最后考虑TB的工作条件才查出这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应该说VDD15负载没短路,而D32单独测量击穿短路,思路很清晰,而描述的有些含糊不清,我说的如有错,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