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60G硬盘,自动断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07):
ST 160G硬盘,通电后大约五分钟硬盘就自动断电了,重起也没用,必须断电后再重新通电,又过五分钟又自动断电,这是硬盘主板哪个部分引起的,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排除电源,数据线等问题,确定是硬盘本身的故障

网友:
看指令提示

网友:
也许是硬盘保护了

网友:
看什么指令提示,直接就死机了,用MHDD扫描也是一样,硬盘自动断电后就卡住了,重起找不到硬盘了,要断电后重新打开电源又可以找到,过一会儿硬盘又断电掉。
另外硬盘保护是什么意思,SATA的硬盘,如果是硬盘保护要怎么修,请指点下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
1、板热稳定性不好,查元件或换板(有ROM的要换ROM)。
2、板在和盘体的两个连接处(电机和磁头组件)氧化得厉害,用橡皮擦一下,千万不要用硬物乱刮。
3、盘有坏扇区了,上电认盘时赶紧看下SMART中G表已分配数量,有问题必须送保或找专门会修ST盘的人开SF。

网友:
7200.11的有硬盘电机停转的问题,但是好像没有160G的

网友:
1、板热稳定性不好,查元件或换板(有ROM的要换ROM)。
2、板在和盘体的两个连接处(电机和磁头组件)氧化得厉害,用橡皮擦一下,千万不要用硬物乱刮。
3、盘有坏扇区了,上电认盘时赶紧看下SMART中G表已分配数量, ...
引用 网友A:

“3、盘有坏扇区了,上电认盘时赶紧看下SMART中G表已分配数量,有问题必须送保或找专门会修ST盘的人开SF  ”

第三点有点疑问请问上虞兄
SMART表如果溢出。会造成硬盘停转吗

网友:
SMART表如果溢出是不会造成电机停转的,一般就是电路板和坏道的可能性

网友:
换板了,不用研究了,研究到最后是主控芯片问题。白浪费时间

网友:
不是指SMART表中判断到G表太多溢出,一些硬盘会在发现坏扇区并自动加入G表后进入保护状态,自动停止工作,必须重新上电才行。

网友:
大部分可能是主板不行!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外接了一个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