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新换的BIOS,进下系统,从起后当2A,

楼主(2010-01-07):
笔记本,方正颐和 t5800c,故障为不显示,当2A,换BIOS,OK正常启动,关机再开机,又当2A,用编程器刷BIOS,刷不进去效验失败,BIOS坏,又换新BIOS,连续坏了3块,没思路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导致BIOS坏和 信息丢失一半,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BIOS 应该是加密了   先解密,再刷  ,不然校验到最后 就报错 ,  看你编程器上有没有PROTECT  UNPOTECT  这个选项 先解锁  再刷

网友:
这个BIOS曾经寄到基地过,文三路那边,说刷不了以为是本身坏了,没听他们说加密这么回事情,我想问下,是什么问题导致里面的显卡信息丢失,

网友:
你的bois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32脚3.371V,很稳定,如果是电压问题,怎么会不全烧,而只丢失显卡BIOS程序,是不是哪里有静电没屏蔽好,导致的呢,高手指点下,该从哪里查起,此故障和什么电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