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视很暗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01-07):
笔记本
显视很暗是怎么回事呢?有显视,不过频上面非常的暗,是哪块出问题了。
笔记本

网友:
哪位高手帮下小菜呀

网友:
有多暗呢》?是不是节能状态?插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只能看到个影
要是那样有可能是背光系统有病(高压板灯管坏等等)

网友:
液晶屏的高压板坏或灯管坏引起背光不亮,所以看上去图象很暗。

网友:
光度能调吗?有可能是灯管~或高压包那块~`

网友:
楼主说的让几楼人都搞不清楚,暗屏吗?

网友:
LZ说的是暗屏吗?暗屏一般新手都会改。
若是亮度不够。要看高压板的亮度调节。有些高压板是电压拉低最亮,有些是电压加到3.3最亮。
就那么几根线,具体量一下就行了,这问题不难。

网友:
先外接看一下正常吗?

网友:
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地,供电,亮度调节,开启信号)如果都有,再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也是液晶屏很暗 是一个客户拿过来换屏的~~
我换的屏本想就掉到废屏里去有个技术好的师傅说可以修~~
他教我把液晶屏背后的的那块接屏线的的那个板子上面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
后面还真的好了~~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高压板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试是暗屏吧。就是要一个角度才可以看勉强看清楚上面的字。外接显视器正常,

网友:
你家灯管很暗,你怎么办?查供电、查灯管而已,一样的办法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算入门级的吧,灯管,高压两部分。

网友:
还有屏线,也不要放过。

网友:
会不会是设置问题!利用Fn键组合带有一个太阳似的图标调一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休眠开关,灯管,高压板及工作条件,

网友:
暗屏,,这修机的最基本的啊

网友:
灯管有没有亮嘛,

网友:
查测一下供给高压条的电压,再用别外一张屏或灯管接上高压条开机观察背光或灯管的亮度来判故障的原因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外接灯管和高压板试试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的话,看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处的保险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是灯管的问题,可以现在原来的高压板上点个灯管确定一下。

网友:
来自: 贵州六盘水
灯管,高压,屏,主板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