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T03GH 用 AMP3055L换上有点发烫,问下老手能用这管子 ...
40T03GH 用 AMP3055L换上有点发烫,问下老手能用这管子替换吗

楼主(2010-01-07):
北桥供电场管坏了一个,型号40T03GH 手边没有这型号的,用了一个AMP3055L换上问题解决,但这管子换上有点发烫,问下老手能用这管子替换吗
问题

网友:
60 n03 功率内压比之前大就可以了 ,40T 40A 03 内压 30V 60N 60A 内压 30V

网友:
应该能替换。如果热的不是很烈害的话就没有问题。不行再换个别的型号的

网友:
我现在这里还有p45n02ld 和44U01是不是比APC3055L用起更好?

网友:
p45n02ld 换后还是发烫得另找原因 或出厂就是那么烫

网友:
是烫,应该不可以用那个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