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达D600刷机指南(全套)

楼主(2010-01-07):
下面我把刷机程序发上来,这个程序是锦锋老兄汉化的,连很多错误提示都汉化了,这样在刷机出错的时候就能发现错误所在了,很精细的说!压缩包中带的nbh文件是我自己用的一个刷第一屏的包,下面的图就是效果图,如果喜欢就刷。
使用方法:把nbh文件复制到刷机程序的文件夹中,再运行刷机程序即可。
注意:刷机程序文件夹中只能存在一个nbh文件,如果出现多个,刷成什么就不一定了~

网友:
刷机重要提示:
1:刷机前备份好重要数据、联系人、短信、通话记录等,建议用智能手机工作室备份。
2:最好刷机的时候用笔记本,这样可以防止断电,如果用台式机,刷到一半停电了,那你只能哭了。其实只要降SPL时不出状况就行,刷其它无所谓。
3:刷机过程中电脑不要运行CPU占用率高的程序,容易造成刷死机,最好把所有其它软件关了。
4:一定要用数据线同步,千万别用蓝牙,毕竟现阶段的蓝牙传输还不100%可靠,在别的论坛上也见过说用蓝牙同步刷坏了的。
5:手机电量要充满,最好100%。
6:一定要拿下SIM卡和内存扩展卡(SD卡),刷机之前最好硬起下(就是清除内存)手机。

---------------------------------------------------------------------------------------------------------------------------------------------------------------
好了不废话了,开始正经事!

刷机第一步,刷SPL(又叫解锁),重中之重!!
第一种方法!这里有图文教程和解锁程序,大家一定按照教程中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如果在白屏后按键不及时,可以捅PP重来。

网友:
刷机第二步,刷ROM
1:确保自己的SPL已经升级为1.10.0lip,否则千万千万不要刷机!!!!否则刷成砖头别来找我,我也算新手。。。。。。。
2:把下载的压缩包解压缩到哪里都可以,解压出来的所有文件都不要删除,确保该文件夹中一定要有ROMUpdateUtility.exe(刷机程序)和.nbh文件(ROM)。
3:不要接数据线,手机关机,然后同时按住照相键和电源键,保持几秒,待手机出现三色屏,再松手。如果按错键导致手机开机,请拔掉电池,重新操作。
4:接上数据线,如果是第一次进三色屏方式连接电脑,电脑会自动安装一个驱动,稍微等待。三色屏左下角出现“USB”字样表示连接成功。
5:运行ROMUpdateUtility.exe
6:照着下面的图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

好啦,机子重启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图片是网上找的 我上传的软件是中文的看到就知道了!

网友:
再说一些于刷机相关的内容:
IPL与SPL实质为Windows mobile的Bootloader里的两大部份,WM启动的程序是IPL >> SPL >> OS

IPL 英文全称是 Initial Program Loader, 负责主板,电源、硬件初始化程序、并把SPL装入RAM。
IPL损坏了可把手机扔进河里,或者通过换字库来解决.

SPL 英文全称是 Second Program Loader,“第二次装系统”,就是负责装载OS操作系统到RAM中。
另外SPL还包括许多系统命令,如mtty中使用的命令等。SPL损坏了还可以用烧录器重写。

SPL一般提供这几部分功能:
1.检测手机硬件、寻找系统启动分区、启动操作系统
2.为系统的基本维护提供操作界面,可以通过数据线与操作终端(如PC)建立连接,并接受和执行相应命令。它里面包含许多命令,像r2sd, l, doctest(危险命令,他会擦除gsmdata)等。我们常说的三色屏就是由SPL驱动的。
3.检测SD卡,当你把一些特殊制作的SD卡插入后,SPL可以在启动时校验并根据SD卡内容刷机或执行一些命令。这有点类似于PC的从软驱启动。

SPL 版本问题

我们刷机主要靠与SPL交互来完成的。SPL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的SPL在一些执行过程的细节上有不同,特别是对于系统的一些效验和限制有很多不同;但基本的功能没有很大变化(就像PC上的主引导记录/MBR,多年来一直变化很少)。

早期5系机(非QVGA屏)刷机用的SPL版本一般是064和109版。一些刷机指导中所说的SPL降级就是指把新手机的SPl降级到的064或109版。
064版的特点是于Patched_RUU.exe(即破解版的RUU)配合较好,可以直接跳过CID校验和一些其它校验。
109版的特点是可以在使用SD卡刷机时,可以直接跳过CID校验,并有个iu mode可以设置,iu mode是一种特殊的模式,到目前为止还不太了解他的用途,似乎与跨平台刷windows mobile 5.0有关(已知危险,轻易勿用)。

网友:
再上传一些自己用的D600的软件 看图:

ActiveSyncsetupchs是同步软件4.5的版本 我上传10M满了 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下 我自己用的Rom_21014 是D600用起来最快的ROM了 用1年多了非常不错推介给大家.以后会上传

(txt阅读软件)Alreader2.rar

PlumSIP Pro V6.1.0010.rar

网友:
准备弄个 S1 的,学会了也放资料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S1啊 我能刷也...  等下我去放教程..

网友(2014-03-12):
dopod 曾经的经典,

网友(2014-06-24):
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