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做系统的硬盘,

楼主(2010-01-07):
ST的硬盘,做完SF后测试正常,就是不能做系统,那儿的事呀

网友:
有些盘是这样,一般我采用的方法是:
用DESKGEN重写一下主引导记录,再从分区,激活主分区,高级格式化这样做下去,基本都能成功安装系统。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是方法是有效的。

如果分区以后的步骤已经完成,也可在重写主引导记录后,做一下系统看看,多数也能成功。

网友:
VENDOR模块没写对,一般是写得太少了,多写点就好了。
或是板上数据线或UDMA相关电路有问题,查一下,排阻最边上的脚很容易撞断的,IDE口反插过有一根针也很容易被顶断的。

网友:
发现过三星的盘是这样的,,,,做系统时都正常,,,只要不关掉交流电就一切正常,但关了交流电后再启机就发现机器又还原了

网友:
发现过三星的盘是这样的,,,,做系统时都正常,,,只要不关掉交流电就一切正常,但关了交流电后再启机就发现机器又还原了
引用 网友A:

那是只读盘,和楼主情况完全不同,三星特别多,都是写磁头坏了,因为我试过很多,都是换好板没用(说明不是板的问题),做H/T全部失败(说明不是固件问题)。

网友:
用三茗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建议用 DM把。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换电板一定行。

网友:
什么嘛,我用一键分成四个区后马上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从新分区,用DISKGEN,一般就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