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的网站复制文章时,图片复不过来?

楼主(2010-01-07):
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很好的维修实例,直接的复制过来本论坛让大家学习,但是复不过来,由于图片太多,如果手动添加是很麻烦的,为什么不能复制就能发表图片呢?

网友:
因为要防止盗版技术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这样,但是因此会失去精彩的图文实际

网友:
可以用截图呀

网友:
是不是转载了我们论坛的哦!!!

网友:
一般的网络地址都可以复制过来 不过估计人家设置了   复制不过来很正常

网友:
这样的文章,最好只发个连接就行。没必要到处复制。

网友:
各位管理识解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复过来本论坛不行,而复制到其它论坛又可行,哪就是基地论坛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基地论坛不允许乱加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