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 和Acer 7520 更换MCP67MV

楼主(2010-01-07):
遇到一个奇怪事, ACER4520 和 Acer 7520 的两台机子,更换成新的MCP67MV-A2时,电脑不运行,我将旧的重值了一下,可以工作,
MCP67MV-A2 新的批号是08+的,我原来是07+的,难道08年出的这个芯片不能用在ACER4520和Acer 7520 ?

芯片和年份有关吗?原来电脑上用的也是MCP67MV-A2

求助.

又:我的供货商说跟版本有关系,,说是MCP67MV 08+的,不能用在ACER的这两款机子上,我怀疑货是假的,有这个可能吗?货确定是没有用过的,无铅的,安装确定没有问题的,我怀疑这个货是不是用别的货代的呢?比如用MCP67M-A2,将上面的字弄掉,然后重新打上MCP67MV-A2 , 这样的事我没有遇到过,但不可能跟年份有关系哦,我怀疑货是假的,是用别的新的货,打上的这个型号,供应商一口咬定是新货,只有ACER的这两款不能用,其它的可以用,
请大家参谋一下, MCP67M-A2可不可能代MCP67MV-A2 的呢?我手头没有DATASHEET,Nvidia 网站也找不到DATASHEET.

网友:
只要型号是对的肯定能用,能不能用和批号没有关系的

网友:
只要型号对就可以用啊,和年份没关系,有可能后面做上去的MCP67MV-A2 是坏的,或是没做好,这个芯片温度高了极易坏掉!

网友:
我的供货商说跟版本有关系,,说是MCP67MV 08+的,不能用在ACER的这两款机子上,我怀疑货是假的,有这个可能吗?货确定是没有用过的,无铅的,安装确定没有问题的,我怀疑这个货是不是用别的货代的呢?比如用MCP67M-A2,将上面的字弄掉,然后重新打上MCP67MV-A2 , 这样的事我没有遇到过,但不可能跟年份有关系哦,我怀疑货是假的,是用别的新的货,打上的这个型号,供应商一口咬定是新货,只有ACER的这两款不能用,其它的可以用,
请大家参谋一下, MCP67M-A2可不可能代MCP67MV-A2 的呢?我手头没有DATASHEET,Nvidia 网站也找不到DATASHEET.

网友:
又见芯片门事件....LZ同情....

网友:
现在假货很多 翻新的充当全新的卖 黑心商啊 我以前那个订的那家经常把坏的当好的卖给我 说什么全新的 我用她的芯片一做上去就坏 拿给别人修 别人换个芯片就好 我都郁闷死了 好多次了 退也不给我退 说什么全新的用了就不给退了 唉~~

网友: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介绍几个信誉可靠的芯片供应商  最好有QQ  在深圳地区的

网友: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介绍几个信誉可靠的芯片供应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HP V3500 。装新的报警,芯片确认是全新的

网友:
他两不能代换   不一样  我没数据   不过做过

网友:
芯片商太黑了,会害死人的

网友:
两个不一样的,就好像是intel的PM和GM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