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07):
有台联想E390机器,开机屏暗,有显示,高压板供电正常,换通用板试后,屏可以点亮,以为是高压板问题,但是通用板换后不能调亮度,而却尺寸不对,正好在别的用起的机器上找到一个一样的型号的高压板,换后还是屏暗,为什么换通用板可以,反而换原装板却不行呢?用通用板怎么试都可以,

网友:
你先量ADJ和EN脚的电压再说吧

网友:
控制亮度EC/IO擦一下

网友:
亮度控制的线是不是没接,查一下ADJ

网友:
问题解决,是ADJ有问题,这种原装板是必须ON,ADJ都要正常才能亮的。直接飞了线给ADJ.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