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 M2400板载内存

楼主(2010-01-07):
一台ASUS M2400  。故障为不亮  ,诊断卡跑D4  ,判断为板载内存故障,原颗粒为 HYB25D25616BT-5 ,查资料为DDR 333颗粒,把8颗芯片全部拆下,上一三星内存条在插槽上 ,DDR333的,开机跑2A,接屏,不亮,外接显示器白屏,我把这跟内存的8颗三星的颗粒,型号为K4H561638D-TCB0,经查参数和原板载的英飞凌颗粒基本一致,取下焊在板子上,还是跑2A ,外接显示器白屏,接屏不亮,又用8颗现代颗粒 HY5DU561622CT-J,代换,还是一样,白屏,北桥为855GME ,我用855GM代换,故障还是一样,有换了BIOS,也不行,这个我就不知怎么修了,难道非要一模一样的英飞凌颗粒才行吗???请问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怎样解决的啊,后来我逐一代换,把原装的英飞凌焊上去,发现坏了2颗,6颗是好的,好吧,就用这6颗,先和三星颗粒组合,不行,在和现代颗粒组合,还是不行,没辙了,现在准备进一样的芯片了,不知还有没有其它可能造成这种白屏故障的啊??

网友:
最大的可能还是要换一样的颗粒,因为BIOS有了这个颗粒的SPD

网友:
老大  跑D4就一定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吗  考虑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买的一摸一样的内存芯片来换,立马见效,开机就好了,看来板载内存是不能随便代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