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流声大 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10-01-07):
长城 250P4  短接绿线 有很大的吱吱声,然后变小,但是变小后,声音还是很刺耳,请问发出声音的是哪个器件,改怎么修?
  谢谢 7楼
确实是一个电容失效了,是10V 2200UF的电容,换了之后没噪音了,
再次谢谢,谢谢7楼的会员,谢谢论坛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风扇 我能看的出来坏不坏

网友:
就没人 给个意见

网友:
高频叫声主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那大电容 发出的声音,
但是还得谢谢你

网友:
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7# 维修公司 [/
  我试试 换个

网友:
电容发出的声音,比较少见,一般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带不动负载了。哈哈

网友:
电容发出来的

网友:
这个声音是变压器发出的 但是是电容损坏引起的  高频叫声  不是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