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通 S2110不触发

楼主(2010-01-07):
一台 FUJITSU  S2110 笔记本AMD CPU  +ATI芯片组,故障为不触发,开机键连接的芯片为 MB90F378, 南桥为 IXP400,待机3.3V  有稳压管产生,给MB90F378供电,正常,换了MB90F378 (在网上买的,不知里面有没有程序)和IXP400,故障不变。有一颗电源管理,PS5120,不知是产生 3.3v 5V 的还是产生2.5V 1.8V 的,谁有这种机型的图纸,麻烦传一张上来,谢谢!!

网友:
机器的图纸没找到,找了一个芯片的PDF不知道有用没用,你可以参考着看一下

网友:
PS5120是产生 3.3v 5V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