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0-01-07):
一块冠英 845GVM 的主板,现在开机工作正常,就是自带的显卡不显示;外加的可以显示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经过了哪些检查呀

网友:
查一下VGA头 的阻值....没坏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
显示芯片问题吧???
还是接口的事?

网友:
或是刷一下BIOS看

网友:
多半是桥的事吧

网友:
VGA接口 14  15脚阻值是 675    与IO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检查,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更换bios,我遇到过

网友:
换BIOS 不好用 就别弄了

网友:
应该先刷BIOS,再做北桥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显示器你调好了

网友:
有没有双显卡,BIOST里面有没有设置的,

网友:
看下bios设置

网友:
北桥, 加焊试试看。

网友:
条子。或 12 V供电   看看。不可以就跑下线路吧。这个板子很好跑。30分左右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试吧, 要是不行加焊下桥,在不行就插个外接显卡吧! 机成的就别用了!

网友:
集成显卡在北桥里面

网友:
测一VGA接口下1---3脚阻值在60---180(这三个脚每个脚都是一样的)

12---15脚在500---800间,如果不正常查相关的引脚,